请问如何进一步提高直流电源的品质

楼主(2008-12-07):
我现在用市场上买到的开关电源模块(+5, 正负12的那种),给比较精密的模拟部分供电,是采用7805稳压后供电给模拟部分。

我觉的这种电路输出的直流品质不够高,想进一步提高,如降低纹波系数,不知该怎么做。用什么样的电路?

请多多指教。

我看到有用集成运放和一个大三极管和基准电压来进一步提供稳定直流的方法。不知这个方法怎么样?

请多多执教。谢谢

网友A:
模拟电路供电还是用回工频变压器比较好。

要提升品质,最好在电源上下功夫。
在后面解决方法有,加LC滤波,降低纹波。
用线性稳压电路,7805可以了。

但电源的共模纹波是很难滤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