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幅值100mV左右的波形,用什么示波器好呢?

楼主(2008-12-08):
如题。现在用的是一台泰克的300M数字示波器,发现测量的波形根本就不对。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示波器可以测量准确?

网友A:
100mV左右的波形,什么示波器都应该能够胜任

应该不是示波器的问题。

网友B:
关键是信号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