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款高速数字电阻表

楼主(2008-12-24):
只做维修用途,要求能够自动换量程,快速显示阻值,蜂鸣器输出快速判通断,(万用表两端一接被测元件即刻显示结果),此表用于测量大量芯片管脚对地阻值来判断芯片的好坏。要求速度越快越好,电路如何设计,各位达人给点意见。

网友A:
自动换量程不可能快;测量精度对测量速度也有关联

楼主:
精度并不做很高要求

网友B:
压降

其实测IC脚不是测电阻的,是测二极管性能的,也就是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