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子秤怎样实现量程自动切换??

楼主(2008-12-30):
   现在我要用压力传感器通过运放,再经过AD转换(lic7107)显示出来的电子称,请问怎样才能实现量程的自动切换?
  谢谢

网友A:
用MCU处理容易,或者PLD

网友:
根据AD值,MCU自动选择量程

网友B:
根据AD转换后的值设一个门限

大于等于这个门限时切换前级运放的增益即可,也可通过切换电阻的分压比实现。

网友C(2009-02-24):
MCU控制模拟通道,改变增益

网友D:
随便找个带“超,欠量程”引脚的AD不行么?

网友E(2009-09-28):
要外用运放做超量程检测,再用一些电路做增益控制。

网友F(2010-01-04):
比较器输出控制开关切换量程

网友G(2010-02-12):
输入端加比较器控制偏置电路或分压电路,加个MCU多贵啊...

网友H:
加个MCU不实惠啊

网友I:
加个5毛的MCU吧

网友J(2010-03-18):
看ICL7135是怎么转的,把7107扔了。

网友K:
建议用MCU,带16bitAD的 内置200倍放大还带LCD驱动的 好多厂家都有这种IC,松翰,富晶,宏康等厂家都有。

网友L(2011-06-20):
我就是不懂用比较器怎么做啊 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M:
问的好向不是很专业,要什么量程切换,电子秤其实现在想想很简单,就是传感器加运放,加adc,现在很多单片机把这些功能都集成了,还包括lcd 驱动,如1909松翰的。

网友N:
需要模拟量切换的话,使用CD4052

网友O(2013-07-17):
引用 网友N:
需要模拟量切换的话,使用CD4052

模拟开关吗

网友P:
量程自动切换,数字电子秤标准里面没有这个要求。传感器的量程是固定的。
最多就是显示精度的自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