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大运放的外围电阻为什么都是K欧级别的啊,

楼主(2009-01-03):
请教各位老大运放的外围电阻为什么都是K欧级别的啊,为什么欧姆级别的不行啊?比如说反相比例运放,Rf/Ri=10;一般Rf=10k,Ri=1k;为什么Rf=1K,Ri=100欧不行呢?

网友A:
电阻匹配

跟运放的输入端电流承受能力有关,另外还有阻抗匹配问题,你想电阻越小输入端电流就越大,而运放是有输入端最大电流受限制的,否则很容易烧毁运放

网友B:
跟运放的输出端电流驱动能力有关

象LM12之类的用10欧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