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信号放大电路的直流电源方案选择问题

楼主(2009-01-05):
微弱信号放大电路的直流电源方案选择问题

各位学长:

我做了块一个微弱信号放大电路,具体讲就是个光纤微弱光电信号的放大电路。现在我用的直流电源是从市场买来的常见的开关电源模块,30几瓦的那种,用示波器测量输出端有几百毫伏的交流纹波,挺大的。

我想请教这个问题:对于这个信号的放大电路,用什么样的电源方案能得到较干净的直流电源呢?

下面的两种方案那种更好一些呢?

1. 是从市场买来的成品的开关电源模块,在它后面再接一个7805稳压一次。这就是我现在正用的这种方案。

2. 自己用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的方案设计,做一个直流电源。用7805稳压。

不知这两种直流方案那种更好一些?请多多指教。是不是还有更好的直流电源方案,请各位学长不吝赐教!

非常感谢!

网友A:
方案2比较经济,但是电源效率低

网友:
我想知道,对于小信号放大,你使用的是什么方案?

网友B:
再接几个电容滤一下波应该可以了吧
用方案二吧

网友C:
2肯定是最佳选择

弱信号放大用开关电源会有很多问题

网友D(2009-02-10):
先开关电源后7805是最稳当的

网友E(2009-04-05):
方案2首选,线性电源纹波较小,有利于小信号放大。

方案2首选,线性电源纹波较小,有利于小信号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