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mA电流传感器问题咨询?

楼主(2009-01-06):
各位大侠,现在我遇到一个不可理解的问题,问题描述如下:
  我使用的0-20mA电流传感器测量信号,传感器要求负载不大于100欧姆,现在用50欧姆的采样电阻(采样板上的采样电阻为50欧姆)时信号跟采样电阻上的电压不成线性变化,满电流时为0.6V,如果在信号线上直接串了一个50欧姆的电阻,是线性变化的。但是如果我的采集板的电阻为300欧姆的时候是正常的。帮我分析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采样板上的负载不是纯阻性?

楼主:
回复主题:0-20mA电流传感器问题咨询?

是阿,其实就是两个100欧姆电阻的并联,麻烦高手帮我分析一下阿!谢谢大家了!

网友B:
有些奇怪

可能你采样板的输入阻抗小了

网友C:
采样板没有加电?

网友D:
输入信号没有采样保持

  你采集的器件本身有一个内阻,这个内阻和采样电阻并联了

  所以采样电阻的电压要用高阻抗的采样保持电路稳压,然后才能进测量部分

网友E:
自己画个曲线图,分析一下

自己画个曲线图,分析一下

网友F:
把输入端的电路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G(2009-02-12):
关注。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的是采样电阻转成电压后直接进运放的+输入端的,应该不是输入阻抗小的原因。不知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