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数字表精度计算问题

楼主(2009-01-12):
6 1/2的万用表,理论的精度是怎么计算的.
谢谢

网友A:
精度没得算...只能算显示分辨力...

那就是1/2000000

网友B:
一般来说

市场上六位半的万用表年精度都优于0.0035%

网友C:
似乎几位半与精度没直接联系的哦...

只是显示分辨率而已,不过一般位数多的精度相对较高,否则没意义...

网友D(2009-02-12):
精度计算是有生产厂家给出来的

如果只有“6 1/2”这个值只代表能显示到1999999,并没有给出精度。如果给出精度 +/-0.001%,例如测量值为1999979,计算则为 1999999 *0.001 /100=+/-19.9999,那么测量显示数值在1999959~1999999都是精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