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电路图:交流电压电流采样

楼主(2009-02-05):
搞来一家公司的电路图,是交流电压、电流的采样,估计是电压电流画在一起。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俺看不懂,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传感器和开关闭全取其一

测电压用电阻分压,测电流用互感器,两个不同时使用。
第一个运放取半波整流,第二个运放将原始信号和半波信号按一定比例叠加并滤波,后面RC再滤波接近直流信号,最后送到AD。

楼主:
谢谢,coldra ,哪位高手再详细分析一下

如果是交流电压,用电阻分压、下面的短路上,互感器不焊,这样可以理解,如果是交流电流呢,R2电阻应该不焊,然后R3电阻选另一种阻值,将互感器的后级电流转换成电压做为原始的二次电压,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最后面的RC滤波好理解,但这个最终电压应该包含有负的直流电压,而不是供AD正常使用0-5V直流电压?

另外,中间部分哪位高手详细分析一下各个元件的作用,谢谢!

网友B:
该电路比较常见。选互感器用来采电流信号,电阻分压采交流电压信号。coldra和seanty说的没错,稍微纠正一下,中间用的是全波整流电路,也就是绝对值电路。最后输出电压极性为正值0-5V。

网友C:
盗版

又在抄我公司的产品。

网友D:
李鬼遇见了李逵?

网友C:
6楼也是盗版帮凶

不相信还有比我们早开发出来,这是我们98年的电路,已经停产产品的电路,在低负载时误差偏大,做不到+/-1%的精度。

网友D:
我怎么成帮凶了呢?

我就一过客呀,比窦迩还冤。

网友E:
互感器?内阻多少?可测电压源?

T2 如果作为互感器,内阻应该及小,不应该再用做测电压源的输入。

运算放大器的一半是半波峰值整流,也叫精密二极管,
可使导通电压接近于(二极管导通电压 / 运算放大器的增益)
另一半是把另一个半周叠加上去,最终输出是 全波 波形。

不能看出如何测电流,
如果 T2 的 1,2 端有接高电压,3,4 端已经跳过 R2,R3的分压。
如果 T2 的 1,2 端接入很低的电压,3,4,端接近短接到地了。

所以,T 2 的画法可能有错误,或者是一个自耦变压器的形式??

网友F:
呵呵 这个电路还是比较常见的

但绝对值部分不需要这么多电阻

网友F:
另外对二极管性能要求比较高。

具体什么性能我就不说了,呵呵 精度可以做到很高的(0.2%。如果信号较小,如小于200mV,前面需加一极放大。

网友G:
对二极管没要求,但对互感器要求高

网友D:
如果

如果前面是个电流互感器,嫌信号小的话就把R3的值增大.

问XWJ
对互感器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网友H:
随便看一下

我是新人,随便看一下

网友I:
小家电里做漏电保护检测电路??

网友J(2009-11-19):
这个电路能做到0.2%?  尤其是小电流情况下。不止互感器做不到,我看LM358也不行。用个INA系列的还差不多。。

网友K:
现在做这个的基本很少用交流转直流测量了,交流采样更直接,反应速度也快!

网友L:
咦,貌似网上流传的《十种精密全波整流电路》之经典型

网友M(2010-08-23):
互感器保证线性和稳定性,运放用OP07应该可以做到0.2%

网友N(2011-07-23):
这是一个RSM转DC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