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万用表里A/D转换需要的参考电压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9-02-10):
    台式万用表里A/D转换一般采用多斜率积分式,如果我理解的没错的话,根据原理,需要的参考电压精度应该是非常高的,那是怎么实现的呢?请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下。多谢了。
    按我的理解,只能把正负参考电压的比例算出来,但他们的绝对值要十分精确的定下来,不知使用什么办法。

网友A:
高精度A/D转换未必需要高精度参考电压

参考基准电压要求低噪声、高稳定度、低内阻。其它都是次要的。仪器需要保证高稳定度和低噪声,精度是校准的事。

网友B:
分档位校正的吧

网友C:
好办

买个表拆了看
LM3999多用

网友D:
LS多打了个9

LM399是恒温型的参考,更高级的有LTZ1000
其实稳定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E:
嘿嘿,LTZ1000可不好买啊......

也超级贵的......

网友F:
参考电压精度不重要,主要是稳定度。

网友G(2009-03-29):
是的高档表用超级基准LTZ,一般6,7位的用LM199

网友H:
稳定才是最重要的。有了稳定,才能标定出精度

公布出来的初始精度最高的是AD588,0.01%,参考报价$15.21
——问题是,就算用AD588,又能怎么样?

所以,只要稳定了,噪声小了,标一标就好了,温漂大一点也没关系,不是还有恒温槽么……

网友I:
LM3999也是有的 稍差些

我的一个五位半的仪表里面就是LM3999

稳定度比较重要 一个是温漂 一个是年漂移(长期稳定性) 还有是噪声

初始精度稍差些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