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运放电路--表贴 or 直插 ?

楼主(2009-02-13):
有个仪表需要一个带通滤波器,我用TLC2254构建了一个4阶低通和一个4阶高通,组合而成,巴特沃斯型的。最早用的全表贴器件(电阻、电容、集成运放),效果不理想,噪声比较大。后来用的全直插件,效果好多了,但是体积比较大。想请教高人,是否可以电阻、集成运放用表贴件,电容用直插件。我用的是CCB的直插电容(0.056uF-1.0uF).谢谢,有相关经验的请不吝指教,再次感谢啊!

网友A:
与封装问题不大

与封装问题不大,我想估计是你买的元器件的问题。
巴特沃斯没做过,但做过切比雪夫的,16阶,噪声很小,全部贴片封装的。

网友B:
还可能与你的布板有关

网友C:
标贴

标贴的好。

网友D(2010-03-03):
我用过二阶滤波,之前也是表面贴的,效果也是不好,最后都改成直插的,效果一下子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