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做温湿度测试在那里的实验室做?

楼主(2009-02-17):
样机生产出来,自己买相应的温湿度测试仪器不合算,在网上查的都很贵
请问哪里有相应的实验室,最好在北京做。可以做调节控制一定温湿度,测试仪器储存情况的?

楼主:
re

没人知道么

网友A:
土法上马也是可以的……当然有钱有另当别论了

大箱子,加湿器(20多元),加热棒,风扇……
不过一般只能做一些极限情况,想测完整特征曲线是比较难的

网友B:
很多提供这方面服务的公司,可以网上搜一下!

楼主:
re

mohanwei说的有道理
想做完整的测试,找正规的公司或机构做。土法目前不考虑

网友C:
我们公司有那种手持式的温湿度测试仪表

价格应该比你去计量院检测便宜多了  不知道是否符合你的需要   有意就给我发邮件索要规格参数吧  省的说我打广告:) bony2001@163.com

网友:
应该自己先粗测一下。

否则,通不过¥就白花了。
在计量部门的环境实验室里做,费用比较高。但一般要证书,就没办法了,这¥是必须花的。某些出口产品对认证部门和证书格式都有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