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一般计算器上的8字液晶,单片机能驱动吗?

楼主(2009-02-20):
请问高手一般计算器上的8字液晶,单片机能驱动吗?(非要1621不可吗?)要怎么驱动啊,为什么不能直接供电?还要什么偏压比?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当然驱动

一般的单片机都可以直接驱动。外接一些偏置电阻就可以了
转:

 相关链接:http://hi.baidu.com/nailson/blog/item/7b2502383b3acef1b211c792.html

网友B:
IO够多就能驱动

网友C:
非直接驱动稳定

LCD不能加直流电压,否则就极化了
用软件驱动消耗很多机器时间,不好

网友D:
直流会电解,导致损坏

交流,用定时器驱动就好。

分配几个字节RAM,调整对应关系。

=====硬件上 几个电阻连接好,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当然可以直接驱动

很多单片机都是MCU与LCD驱动一体的,如果你做计算器产品,可以看看以下链接的产品,这些都是用于计算器产品的。
http://www.sinowealth.com/zh/softtype.asp?cat_id=7&class_id=84

网友F:
普通1/3偏压需要4个电压

  现在笔段式液晶驱动芯片品种很丰富,价格1.50*币左右,只需3根控制线,操作很方便

网友G(2009-03-26):
楼上都说得不错,最好使用驱动电路

网友H:
我知道

是单片机直接驱动的,不过这种单片机内部集成了LCD驱动器,什么计算器这类的消费电子我N年前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