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数字示波器的带宽是怎么算的?

楼主(2009-02-24):
使用AD采样的频率除以2得到的吗?还是有什么其它计算方法?

网友A:
带宽跟ADC的采样率怎么能扯上关系

网友B:
不是简单的除以2,一般会至少除以5或更大

网友C:
示波器的带宽以正弦波衰减-3dB点为定义

对于数字信号。
例如100MHz SDRAM (待测系统中最大信号频率,是你需要的带宽)

一般需要测量上升沿,下降沿等。
至少5倍采样率。

对于固定高频波形的多次采集从而得到“高带宽”,满足某些特定应用。

网友D:
带宽和采样率没有任何关系啊

带宽是模拟电路的问题,对于ADC来说就是比较器
采样率在数字电路里呢

网友E:
由前端模拟电路带宽决定。

但AD也要跟得上。

楼主: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只要前端的带宽超过100M,并且AD采样率能超过200M,就可以自称为一个100M的示波器了?

网友E:
AD采样率一般要是前端带宽的5-10倍

网友F(2009-04-16):
是这样子的

数字示波器的带宽也是模拟带宽。示波器所谓带宽是指:
   垂直放大器的频率响应,定义为:随着正弦波频率增加,信号幅度下降-3dB(70.7%).在此频点为示波器的带宽

测量仪表的带宽将影响脉冲和方波的上升时间,上升时间和带宽的关系由下式决定:
T上升=0.35/BW
BW=带宽(-3dB时的频率)(单位Hz)
波形从最小值过渡到最大值越快,所含谐波就越多,波形所含的频率量也越高。
仪表的上升时间应小于被测量信号波形的上升时间。

测量所得的上升时间=    信号上升时间2+测量仪表上升时间2
测量的误差:
        误差=(测量值-真实值)×100%÷真实值

网友F:
回8楼

示波器的采样率至少是带宽的5倍以上,最好10倍.所以你说的那个只能到40M示波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