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字电位器X9C103

楼主(2009-03-02):
有人用过数字电位器X9C103吗?

没通电时电阻为10K,通电后电阻变28Ω了,不管怎么控制都一样,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用过别的数字电位器

不过也没在不上电的情况下测试电阻。
恐怕LZ还是要仔细看一下器件的说明书

网友B:
LZ怎么测的?

通电然后把万用表达到电阻档上去测?
要测伏安特性然后计算电阻才可以的

网友C:
我也经常犯的错。

测着发现阻值太不对头了。扭头一看 发现板子还加着电。。。

网友D:
用过没问题

带电怎能测阻值?9C103就是电阻阵列,不过载阻值应该没有问题,但高电压端VH和低电压端不应接错,且这两端不应悬空测量其阻值。

网友E:
本人用过,好象不是很麻烦

楼主:
我搞错了

应该是VL,VH端接错了

网友F(2009-05-06):
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