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速度预测的问题

楼主(2009-03-10):
一汽车在高速上以最大马力行驶(速度=K),后挂空挡滑行知道T1时间后速度=K-1;再过T2时间后速度=K-2;再过T3时间后速度=K-3;那么如何计算K-4的时间T4 ?
已知:T1,T2,T3;
求出:T4.

网友A:
要先知道速度与减速曲线,所以要多次求导才能近似预测

楼主:
??

T1<T2<T3 <<T4=?

楼主:
对吗??

T3=T2+(T2-T1)
T4=T3+(T3-T2)
.
.
.
.
.
.
Tn=Tn-1 +(Tn-1 - Tn-2)

网友B:
这不就是一个拟和吗?

设汽车速度是  v = f(t),且已知
K = f(0)
K-1 = f(T1)
K-2 = f(T2)
K-3 = f(T3)

求出该方程即可。
一般可以假设是二次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