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什么样子的热敏电阻比较好?

楼主(2009-03-10):
要求:
设计一个简易数字温度计(不得使用专门的温度传感器,比如DS18B20,可以使用热敏电阻或热电偶),能够实时采集环境温度并通过数码管或LCD显示,能够通过按键设置一个温度范围,实际测量温度小于或大于该范围时有报警提示,报警方式自定。温度设置范围自定,但是所设置的温度范围必须能够演示;
提高温度测量精度,测量误差≤0.1℃

网友A:
测量误差≤0.1℃

不是简易温度计能达到的

网友B:
Pt100/500/1000

做到测量误差≤0.1℃是非常难的,至少你连温度传感器的知识尚不清楚,我想是做不到的。

通常简易数字温度计精度一般是0.5级。

如果你是做毕设,是做真实的产品,那么建议你向导师建议修改精度指标,希望你的导师也确实懂这个精度指标。

如果只是纸上谈兵,那什么样的精度似乎都来得容易了,但好像无意义。

楼主:

不是吧,学校这样要求我们做的,简易温度计做不成?有没有什么精度高的热敏电阻?

网友:
简易数字温度计

精度高的热敏电阻没有,精度高的热电阻有:铂电阻,锗电阻等。
既然纸上谈兵,用PN结就可以,例如用个4148。

网友C:
测温

为什么说用4148是纸上谈兵呢,难道现实中不能实现吗?

网友D:
电池设备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