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交流220V下面是否带了负载呢?电流互感器?

楼主(2009-03-26):
有个现成的电路板,功能是可控制继电器输出220交流电。
原来已经实现了检测是否真的有~220V电压输出(等于是一个输出后的自检)。
但是现在还要要求检测下面的负载是否开机,假设外接了一台电脑,就是要检测电脑是否开机用电了!!!晕(估计是要检测电流了吧)

没搞过,难住了,请各位高手指教,给个电路,谢谢!
ps.不需要检测电流大小,只需要知道负载有用电就行
================================================================
估计是用电流互感器, 买了几个样品,但是...
这东西怎么用啊,中间有个穿线孔,直接穿电线进去,零线还是火线一起穿?
没搞过,莫见笑啊

====================================================================
电流互感器这东西品种超多,谁能给个具体型号我参考一下啊

我这边的检测是开关信号,然后控制光隔的输入端。
所以我需要一个可以检测交流220V,10A以内的东东,
输出端最好直接就是开关信号,或者是20mA左右5V电压信号也凑合。

有没有现成的互感器呢?或者谁能推荐一个外围电路示意图也行啊

万分感谢!

网友A:
一般是穿火线。。。

网友B:
看看这个对你有没有帮助

检测电流一般是穿火线,当然也可以穿零线。当然是穿一根线了。
现成电路图就没有。
但是有现成的线路板,在市面上就有卖,就是市面上卖的‘漏电保安器’或者‘三相四线’剩余电流检测开关,里面就有一块电路板,你只要对其稍加改造就能为你所用。注意:前者里面的感应线圈穿的是单线,后者里面的感应线圈穿的是三线的。其原理就不再赘述。

网友C:
I系列负载传感器

共有5只引脚:①、②脚为回路通断检测端;可串接于0-2500V交直流电路中。③脚为电源正极端;使用6-15V的直流电源。④脚为输出端;厂家推荐参数最大为50mA。(经实测随着③脚电压的升高,④脚的输出电流最大可达80mA)。⑤脚为接地端。该传感器的动作灵敏度为50K(即负载RL的内阻小于50K时即可动作)。静态损耗电流小于30uA;额定负载电流由器件所标型号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