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DDS芯片的相位角

楼主(2009-03-26):
请问有高手用过AD9835之类的DDS芯片吗?

输出相位角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把需要的相位差*2^12/2π这一数值写入相位寄存器。

写入的时候应该是先用写八位的方式到缓冲寄存器区,再用写16位的方式到缓冲寄存器区就可以了吧?

为什么结果不对?

网友A:
你怎么看的结果呀?

网友B:
两路输出的可能有,一路的是没有相位角的。

楼主:
已解决

已经解决了,程序没错,串口输入的时候数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