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NR200 典型应用电路

楼主(2009-04-01):
采用的是HCNR200,但是,运放输出总是饱和,也就是说运放未能处于反馈状态,R1==R2=100K,R3=270,以前调的时候基本是线性的,但是,现在翻出来又重新接了一下,就发现运放输出的总是定值(运放用的是OP27,应该是运放已经饱和了),也就是说光耦的发光管没有电流不能工作在线性放大的状态,所以OP27不能形成反馈。我应该如何是好?

楼主:
途中的电容我没有放置(补充)

途中的电容我没有放置(补充),因为电容的有无对电路的结果只是精度的问题,不影响大致的结果,所以还是想请问,
R1==R2=100K,R3=270,这三个参数是否存在问题。请大侠或者有过HCNR200的朋友关注一下上述问题。谢谢!

和,原过光生二极管是否是地电位,
加个电容会影响稳定时间,102电容足够,输入小电压能正常工作,大电压不行,还是一开始就不行。测输出点,运放的二个输入端是否相等。输出是否

楼主:
运放有毛病?

高手呢?大侠呢?
快来拯救我这个迷途的小人物吧。
拜托了!!!!!!
再次说明,电路应用的是上面的那个图中的,然后电阻R1=R2=100K,R3=270,未用电容,运放用的是两个OP27并且两个运放的电源地绝对是分开的。
求救!!!!!!!!!

网友A:
d1不能这样接!再看看资料

楼主:
回楼上

回楼上,上面的图直接是HCNR200里面的典型应用电路弄过来的,而且原理也说得通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第二个光电二极管和右边的OP27组成的输出部分的值不是随给定电压的变化而变化,最奇怪的是,同样是OP27,但是会有不同的结果,一种是饱和输出,一种是停留在2V左右,供电是单电源的+12V。我测量过了,输入部分是正常的,这可以通过测量R3电压来验证If和I1是不是线性关系。

网友B:
r3=500r

r3=500r

楼主:
回楼上

回楼上,我已经试过了。
但是还是输出饱和,我认为应该是运放的原因。
我用的是OP27,单电源但没有加偏置电压(VREF),因为我觉得是I-V转换应该不用像直流放大那样加偏置电压(VREF),但是现在就是出现了输出饱和。很着急,也很没有主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楼主:
重新声明下

现在主要问题是输出端的运放输出饱和,光耦中的发光二极管已经是有电流的了,但是光电二极管VD2中的电流通过运放输出的电压就总是饱和的,怀疑是运放没加偏置电压的缘故,但是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直流放大,而是一个I-V转换电路,所以直流偏置要是加的话,我也不知道加到哪儿。恳请大侠指教。

信号太强,输入电流是太大了吗?光生电流最多只能50UA,发光管的电流是100/0.4*50=12.5mA,

楼主:
问题重新说明

现在主要问题是输出端的运放输出饱和,光耦中的发光二极管已经是有电流的了,但是光电二极管VD2中的电流通过运放输出的电压就总是饱和的,怀疑是运放没加偏置电压的缘故,但是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直流放大,而是一个I-V转换电路,所以直流偏置要是加的话,我也不知道加到哪儿。恳请大侠指教。

网友A:
一般来说一脚接地,二脚接输出

楼主:
回楼上

请问楼上做过HCNR200的试验吗?如果有成功的经验,希望能将原理图告知于小弟。小弟等待中~

网友A:
搜索TI的TIL300详细看他的典型应用

楼主:
回楼上

我看过了TIL300的典型应用电路,但是现在我用的是HCNR200,还有就是TIL300典型应用电路用的放大器是双电源供电的,因为电路板上没有负电源,所以只能用单电源供电。我觉得电路原理TIL300和HCNR200的都能看得明白,而且觉得两种应该在理论上都行得通的。我将现在我改进的电路图发上来。请帮忙看看哪儿有问题。谢谢。

楼主:
补充

输入是2.5V到4.5V。但是输出却不是,只是稳定在一个值,大概为2.8V。不知道电路哪里出问题了。请大侠帮忙分析下。特别是那些用过光耦的朋友。谢谢了。

网友A:
楼上的电路我没用过,就我应用的经验

1.IF应保证10--15MA
2.光敏二极管应保证10V以上反偏
3. TIL300与HCNR200通用
4.不一定要负电压

楼主:
完结

谢谢楼上的关注,我的电路已经好使了,上面那个图是对的。只是我的光耦器件里面的VD2坏了,现在我重新换了一个,好了。这个图完全是正确的,如果有谁用到光耦电路,可以用这个电路图。OVER~

楼主:
to 2008wqz

"2.光敏二极管应保证10V以上反偏"
言下之意是图中的3、4引脚和5、6引脚应该有10V以上的电压(且3脚和6脚电势高于4脚和5脚)?显然,由于3、4引脚和5、6引脚接的是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根据虚短有:3、4引脚的电压近似为零,5、6引脚同样是0.根据我实测可以验证虚短成立。

楼主:
总结

关于线性光耦这个电路中,本人遇到了一些以前没有发现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收获很大。
1.在计算电阻的时候,要考虑光耦器件中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HCNR200的工作电流是0~20mA,根据电流反馈系数K1=0.5%和供电电压VCC=12V,故选择R1=120K,R3=220,因为电路只起到隔离的作用无需放大,故R2=R1=120K。

2.放大器的选择,本人就是在这个上面遇到了很大阻碍,因为一开始选择的是OP27,虽然精度高,且失调电压以及失调电流都很小,但是由于其是双电源供电与整个板子的供电系统有冲突,故一直没有调通,但是也有补救措施,那就是给同相输入端Vin-加一个偏置电压,此电路中用的是1/2VCC(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限制了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的范围即必须是VREF~VCC,否则输出为VREF)。所以可能还会更改放大器,换成单电源的。这样就不需要考虑偏置电压的问题了。
以上仅是本人在线性光耦中得出的些许经验,希望对那些应用线性光耦的朋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网友C(2012-02-05):
谢谢!留个记号,以后可能用得到

网友D(2013-04-28):
请问楼主,这个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E(2013-07-30):
感谢分享,正准备用

网友F:
有没有高频响应的设计方案啊?

网友G:
非常好的技术贴,留个记号

网友H:
op27要用双电源,单电源可以用op292运放

网友I(2013-09-06):
谢谢分享,正在考虑模拟量的隔离问题。

网友J(2013-11-13):
你好 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  这个是我的电路   输入端在0-2.5V时  输出正常  但当输入大于2.5V时   输出电压几乎处于不变的状态  why?

网友K:
运放  本身的质量如何  楼主   所有的参数  是否都已经测试过   外围的元器件   参数如果设置正确    还出不来  那就是运放本身的问题  楼主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你好 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  这个是我的电路   输入端在0-2.5V时  输出正常  但当输入大于2.5V时   输出电压 ...

前级的358输出是不是在地电位了,光电流是不是超过了50UA,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高频响应的设计方案啊?

你需要到多少带宽?
我设计的模块能够到120KHZ。

网友N(2017-03-08):
参照楼主,原理图如上,已经调通,光耦原边放大器单电源供电,副边放大器双电源供电,采样信号送入DSP。原副边相差0.1v左右,线性度基本接受!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