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功率测量问题

楼主(2009-04-02):
我现在测有功功率的方法是这样的:先根据理**式求出有功功率P,然后根据COS=P/U*I算出角度后跟标准功率因素角比较,算出一个补偿角度,然后加上这个补偿角度后计算COS和P。

但是我发现当电压电流改变后这个补偿角度也发生变化,这该怎么处理啊?烦!!

大虾们是怎么精确测量有功功率的?谢谢!

网友A:
功率测量

这样做 是全靠软件来补偿 是很麻烦啊  而且有相位超前和滞后。。。。。
能说说你具体的测试原理吗 这样才好分析。。。

网友B:
楼主描述得不清楚

我想问问你电流跟电压信号的delay对齐了没?如果对齐了,采样后直接计算出来就是有功了。

网友B:
要先硬件,后软件

在硬件上面,把电流跟电压通道的delay尽量对齐,再有误差,再用软件的办法。如果不同的电流跟电压,delay都不一样。那硬件的问题也太大了。 都没办法工作了。

楼主:
我是这样测的

我先把电压电流测准后,用理**式P=(∫v*i)/n计算出P后,再根据COS=P/u*i求出功率因素角,与标准的功率因素角比较算出超前或延时的一个角度差delay,之后在软件中补偿这一个角度差,然后P=U*I*COS得出有功功率。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补偿的这个delay角度差会随着电压电流的不同发生变化,所以在软件补偿的时候就很困难啊!

麻烦能帮我分析一下吗?我的精度要求还是蛮高的,要在COS<0.1时比较准确!

楼主:
RE:zouxp

zouxp你好,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如果不同的电流跟电压,delay会不一样。

硬件上只有通过低通滤波和运放这些简单的东西就送入AD采样了啊!电流互感器角差也可以忽略的,都没有什么非线性的器件。

PS:我的电压和电流可以测的非常准的,各个数值的误差都保证在0.1%以内。

网友B:
具体你换算成相角,是多少度?

改变电流电压,看具体怎么个差法,是电流影响大,还是电压影响大。
你这样算不算累坏单片机,比较可行的办法,是采样点移动对齐。一般也差不了几个采样点,

楼主:
RE:

有可能是瓷片电容的原因,我去掉所有滤波电容就好了。

瓷片电容有这么差么?不加电容总感觉不好,用什么电容好?

网友C:
顺便请问

请问,硬件上如何对齐电压电流的通道delay。用全通滤波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