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05型的数字万用表?

楼主(2009-04-05):
9205型的数字万用表为什么只有二极管测试档能用啊,各位大哥帮忙解一下哦

网友A:
参考一下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519502379.gif

楼主:
数表

像这样的问题,一般出问题概率大的是哪部分电路啊,麻烦各位大侠

网友A:
用电流档量过~220v吗?

拆开看看波段开关下面的铜箔板有否烧断

网友B:
测下电压档

如果电压也不能用,你的表有8成要报费了

网友A:
"只有二极管测试档能用啊",哈哈,死马叫"只有"

十有八,九吃过"生活"勒

楼主:
波段开关下面的铜箔板是完好的,并且我用酒精已经洗过了,还是不行啊?

电压档不能用,只有二极管的那个测试电路通断的档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