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个“微弱信号检测”相关的题

楼主(2009-04-06):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测不准了

接触电动势估计也到这个量级了。

楼主:
看了下锁相放大器

锁相放大器需要用到低通滤波器,输出响应很慢,致命的是输出信号线性很难搞好。

网友B(2009-05-13):
可以测

如果是直流的话,比较好测,但也要有一定测试方法和条件,测试仪表首先要接在电路里固定好,你电路中的电压每变化0.1uv才测出来,否则用仪表测试电路本来电压,再把表笔加上的话,影响量会很大,怎么能测得准。

网友C:
可以测

你可以先在输出后接一个低放,200倍的吧,然后再测,之后再除以200即可。

网友D:
LZ的信号几乎没法测

或者要求条件很高
接触热电势至少在0.3uV/K以上,如果搭建简单的放大电路来测,那么几乎所有的现成的运放的噪声都大于0.1uV。
我想,还是得根据实际电路进行分析,利用数据分析来检查这个信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