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万用表和示波器,谢谢!

楼主(2009-04-09):
自己家里使用,要求性价比高,型号和大约价格,谢谢!
万用表要带电流输出的,

示波器要求能看串口数据波形,单片机引脚波形。

网友A:
这个150MHz的以一当十, 软件可试用, 试用时用声卡做A/D和D/A设

网友A:
这个100MHz的以一当十, 软件可试用, 试用时用声卡做A/D和D/A设

这个100MHz的以一当十, 软件可试用, 试用时用声卡做A/D和D/A设备

网友A:
这个100MHz的以一当十, 软件可试用, 试用时用声卡做A/D和D/A设

这个, VT DSO-2810F, 100MHz的以一当十, 软件可试用, 试用时用声卡做A/D和D/A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