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怎么用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4-16):
这个我懂

这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和测试什么信号有很大关系.
但最基本的是:把示波器打开,接上探头(电压或电流探头),注意量程,把探头接到需要测量的信号上,按自动设置(AUTOSET),信号捕获下来了(一般情况).之后,调整幅值(VERTICAL),时基(HORIZONTAL)即可观察信号.

网友B:
去看看书吧!

设备本身带的资料只要好好看看就明白了,在这里喊叫...

网友C:
我想说的2楼都说了

一般是这样:

示波器的使用:

打开电源,面板开关旋钮置放准确位置
连接测量电缆,并利用仪器自身信号校准

示波器观察:

用测量电缆连接接通电源的被测电路工作
调整示波器位置,使屏幕对着自己

如何调整波形:

改变被测电路的工作特征,信号即发生变化
示波器显示的波形即会做相应的变化

网友D:
实践出真知

  你每个按键都按过去,看一下情况,就知道了.

网友E:
叫你最笨的方法!

如果你用是是数字示波器的话!你不知道你按的键有什么作用,你就在按下
HELP键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