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mV到2000mV的直流电压0.5%精度的测量方法

楼主(2009-04-18):
请教:2mV到2000mV的直流电压0.5%精度的测量方法;

毕业设计一个测量电路,我准备采用 仪表放大器+12位AD(ADS7818)+51的方式,有一些疑问,请教各位;

1.为什么多数放大器都是正负双电源供电,5V单电源供电的轨到轨放大器输出是不是只能接近0V和5V(比如0.1V到4.9V),这样0到0.1V的小信号是不是会被淹没?还是说会叠加在低端的轨道上,比如(20mV+0.1V);

2.对于大范围的输入信号,比如2mV到2000mV,需要不同的增益(比如1,10,100),怎么设置增益才能保证精度?模拟开关往往有比较大的导通电阻,调试不便;内置开关的可编程放大器在增益不为1时增益误差往往比较大,比如AD8231,增益在2到128时的误差可达0.8%,0.5%的设计精度都不行.

3.偏置电流Ib和偏移电压Vos在同一温度同一电源同一片IC上会不会随着输入信号的大小而变动?

网友A:
可以加个电荷泵得到负电压

网友B(2010-01-04):
也可以对输入加偏置电压,使输出偏离VOS.例如输入0时使输出为0.1V.然后测量后将这个电压减去就可以了.但是要求偏置的电压要稳定.

网友C:
不需要负电源,直接加个偏置即可,用个4051做个程控放大,直流0.5%还是很好做的

网友D:
直接用一个7107就解决问题了,没有必要搞这么麻烦

网友E:
一般来说电压的误差是正负多少伏来表示不能用百分之几来表示。不知道是不是你老师提出这种要求的。
如你说的测10mV的电压误差要做0.5%就是10*0.005=0.05mV有点超高的难度.好像是不可能的事。

可以用一个2.5V的基准来直接测0-2000mV的,不用放大都可以。但不同的芯片对输入的入调电不同。

网友F:
直麻烦,把万用表拆了,把单片机接在LCD位置上读取LCD显示值,这样精度问题就不要你来考虑了

网友G:
不要程控放大,用ICL7650,钢钢地

网友H:
;P7楼才是王道

网友I(2010-05-29):
我这样读过,我读的是LCD表的,要有限压,单片机查表取数据。也是很麻烦的,比自己搞个A/D的还难。

网友J:
7l是买万用表的吧

网友K(2011-05-16):
看你怎么定义这个0.5%,全量程的0.5% 是1MV 的允许测量误差,用ICL7135可以完成。如果用绝对值来定义,允许测量误差为1微伏。这就很难实现了。洛奇特电子 rocket08@sohu.com

网友L:
分量程就可以了

网友M:
建议选一块TI或ADI的ADC,内部带PGA。

可根据情况选择内部或外部参考,主要是温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