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09-04-19):
请问 5MV/1000HS的信号测电平,用电平测试仪和示波器哪个测的更精准啊?
我测过的是他们之间误差为0.7MV左右啊??????

网友A:
白痴

示波器能做定量高精度测量么?

网友B:
2楼是不是没用过高精度的示波器?

网友A:
3楼的高精度能到几位有效数?

网友C(2009-06-04):
同意2,4

示波器是不能做高精度的测量的,一般示波器AD是8bit的,高性能也就10-12吧,精度上去了,速度就上不去。

楼主(2009-07-18):
那怎样知道那个测的更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