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购一台精度比较高的示波器

楼主(2009-04-19):
我要购一台精度比较高的示波器,请问哪为可以给我一点建议啊

网友A:
一般应用:

1,电源精度要求220-240 V AC
2,带宽要求 100NHz 5Hz误差
3,测试线长度 1。2米 1cm 误差
4,显示屏标格亮度色温,按你视觉特征选择。

网友B:
买泰克的,精度应该就最高了

泰克的示波器在行业内很受认可,精度没问题。至于买什么型号,就要看你要什么带宽,什么采样率,什么记录长度,什么功能,或者多少钱的了

网友C:
垂直分辨率一般7bit左右……尽管用的是8bit的ADC

楼主:
jiaquan

价钱在500到700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