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才,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4-21):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DDS信号源,方波一般是采用比较器对输出的正弦波和某一电压比较实现的,比较器的输出是固定的电平,但是如果不使用模拟乘法器的话,如何实现方波幅度的调节呢?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DDS 是合成频率的

楼主:
DDS是直接数字合成,但是现在的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一般都采用这种方法,我现在就是在考虑不使用模拟乘法器的条件下如何获得质量很好的方波,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了,不得已才来跪求大家啊。

网友A:
若频率不高,可以用宽电压范围的数字 IC

网友A:
:另,请不要学本人回帖标志

楼主:
这次不会学了

谢谢,以后我也不会学习你的回帖标志了,若要使用会提前申请的。不过你说的宽电压数字IC是什么意思,小弟不懂,望点拨一两下,谢谢。

网友B:
re:

估计只能用"乘法器"了吧,,,可以用模拟乘法器,也可以用DAC或数字电位器做的可编程运算放大器,一般专用的PGA可能级数太少了,估计不符合你的要求,,,但是PGA本质上看也算是乘法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