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测速仪到底什么原理?

楼主(2009-04-21):
买了个马达测速仪,用红外光检测转速,厂家随机提供反射纸。这是按什么原理计算出来的?
图是厂家给的测试示意图,光线对准红色反光部分:

网友A:
在一定周期内计数,然后计算得到转速

网友B:
一般反光铝箔应该贴在园周上

象lz那样红布遮面的没见过

楼主:
搞不懂

to mohanwei:这个我知道,问题是计数这个过程怎么进行,反射面反射的光线传回接收,但要是厂家这样的方法,光线一直没有变化,又怎么知道周期呢?
To tyw:我当初也是这么想的,贴在圆周上,反射一次就是一圈,但结果贴在轴向上,居然还真能测出来。实际用的灰色反射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