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高手们!!!

楼主(2009-04-27):
我做了一个项目
低压电压检测
电路如图所示
现在三天两头电压表就烧毁,有AD烧毁的也有74芯片烧毁的(芯片具体型号看不清)
要不就是电路板暴掉,基本都是电解电容爆炸并且塑料元件烧化,同时保险丝没有烧断
这是为什么呢?
被测电源是中达电通的电源柜,时间比较长了,也许性能不稳定(不能肯定),我们以该当如何检测,如何证明是不是我们的电压表有问题,还是被测电源有问题

网友A:
太难看了

你测量的是通讯电源吗?
怀疑是电源上的干扰导致电路损坏。降压电路选DCDC比线性稳压效果好,效率高发热小。
在模拟信号输入端要加入TVS来保护ADC电路

楼主:
谢谢2楼

被测电源是中达电通的直流电源柜,提供300-400A的直流电流
您说的DC-DC模块我们考虑过,由于成本原因放弃了,,78系列芯片安全稳定,用过很多次了,所以采用了78系列
我们曾经考虑在电压表测试端口上加保护性电路,但是保护性电路多少都会有所分压,会使得电压表测试不准,这是不能允许的事件,所以我们没加保护电路,
您说的电源干扰问题,我应当如何监测?怎样才能拿出有力的证据说明确实是电源干扰问题?
另:生产环境中有大量的射频测试,干扰应该比较大

网友B:
用示波器监测

网友A:
300-400A的电流,是够恐怖的

电源和AD必须加保护。可以加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