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表电压表的使用 指针式仪表

楼主(2009-05-04):
电流表和电压表是初中电学实验中两种最基本最重要的测仪表,两表也是中考中常考的仪表,有一些学生由于没有掌握它们的正确使用方法因此而丢分,所以教会学生掌握电流表和电压表的使用方法是十分必要的。下面就谈谈电流表和电压表的教学中必须强调的几会:
  1.会看表 例如图1
  所示,表盘上标有字母“A”字样,该表就是测量电流强度的电流表。例如图2
  所示,表盘上标有字母“V”字样,该表是测量电压的电压表。
  2.会接表电流表必须串联在待测电路中,电流表的“+”极必须跟电源的“+”极端靠近,电流表的“?”极必须跟电源的“?”极端靠近,电压表必须并联在待测电路的两端,注意正负极不能接反。使用电流表的时候,它的两个接线柱千万不能直接接到电源的两极上,以免由于电流过大而将电流表烧坏。

3.会选表的量程电流表和伏特表均有三个接线柱,看线怎么接,例如电流表如果接在“+”和“0.6”两个接线柱上,则量程为0.6安培,读表盘上的下面那组数;对电压表,如果接在“+”和“15”两个接线柱,则量程为15伏特,这时应该读表盘上的上面那组数。在实验前,如果不知怎么接,可先估计电路的电流强度和电压值。如果估计电流强度小于0.6安培,则选择0~0.6安培量程,如果估计电流强度大于0.6安培,小于3安培,此时就选0~3安培量程,若不能估计,可采用试触的办法进行(固定一个接线柱,用电路的另一个线头迅速试触最大量程的接线柱)据测试的数据选用适当的量程。对于电压表,若估计电压小于3伏特,则选0~3伏特量程,若估计大于3伏特,这时应选0~15伏特量程,不能估计也用试触的办法进行。
  4.会试接电路按电路图接好实物图以后,必须进行试接电路,仔细观察两表的指针偏转情况,如果指针不偏转,说明是电路某处断路,也可能出现两表的位置互为接错,若指针向相反方向偏转,说明正负接线柱接反了,若指针偏转向需要方向太大了,则说明量程选小了;量程选大了,那么就不够准确,若指针偏转向需要方向太小,说明量程太大了,根据试接观察的实际情况,做相应的调整,而后便可进行实验。
  5.会读表对初三学生很重要,中考中有的题型给出两表盘和指针位置,让读出相应读数,根据读数往后计算电阻、电功、电功率、电热等很多物理量,第一步如果失误,后面多数题全失分。首先弄清每个大格是多少,每个小格是多少,每个大格表示0.2安培(图1)每个小格刻度表示0.02安培,此时能准确到0.02安培,再看指针位置,现指针所指位置是1个大格零8小格,那么读数应是0.36安培。
  图2中每个大格表示5伏特,每个小格表示为0.5伏特,此时能准确到0.5伏特,再看指针在什么位置,现指针所指位置是2个大格零4个小格,那么读数应该是12伏特。
  6.会区别两表的异同点相同点:①两表的正极都靠近电源的正极。②两表都要注意测量范围。不同点:①电流表必须串联在待测电路中,电压表必须并联在待测电路两端。②电流表不可直接连在电源的两极上,伏特表可直接连在电源的两极上。

温州永胜电工仪表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