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及差压变送器的应用及选型

楼主(2009-05-05):
1. 概述

   在诸类仪表中,变送器的应用最为广泛、普遍,变送器大体分为压力变送器和差压变送器。变送器常用来测量压力、差压、真空、液位、流量和密度等。变送器有两线制和四线制之分,两线制变送器尤多;有智能和非智能之分,智能变送器渐多;有气动和电动之分,电动变送器居多;另外,按应用场合有本安型(本质安全型)和隔爆型之分;按应用工况,变送器的主要种类如下:
  ※ 低(微)压/低(微)差压变送器;
  ※ 中压/中差压变送器;
  ※ 高压/高差压变送器;
  ※ 绝压/真空/负压差压变送器;
  ※ 高温/压力、差压变送器;
  ※ 耐腐蚀/压力、差压变送器;
  ※ 易结晶/压力、差压变送器。
   变送器的选型通常根据安装条件、环境条件、仪表性能、经济性和使用介质等方面考虑。实际应用中分为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两种;其用途有过程测量、过程控制和装置连锁等。常见的变送器有普通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器、单发兰变送器、双发兰变送器、插入式发兰变送器等。

  2. 压力/差压变送器介绍

   压力变送器和差压变送器单从名称上讲测量的是压力和差压(两个压力的差),但它们可以间接测量的量却很多。如压力变送器,除可以测量压力外,还可以测量设备内的液位。在常压容器内测量液位时,需要一台压力变送器即可。当测量受压容器的液位时,可考虑用两台压力/差压变送器,即测量下限一台,测量上限一台,它们的输出信号进行减法运算,即可测出液位,这时一般选用差压变送器。在容器内液位与压力值不变的情况下它还可以用来测量介质的密度。压力变送器的测量范围可以做的很宽,从绝压0开始可以到一百多兆帕(一般情况)。
   差压变送器除了测量两个被测量压力的差压值外,它还可以配合各种节流元件来测量介质流体的流量,可以直接测量受压容器的液位和常压容器的液位以及压力和负压。
  2.1 制作
   从压力/差压变送器制作的结构上来分有普通型和隔离型。普通型压力/差压变送器的测量膜盒为一个,它直接感受被测介质的压力或差压;隔离型的测量膜盒接受到的是一种稳定液(一般为硅油)的压力,而这种稳定液是被密封在两个膜片中间,直接接受被测压力的膜片为外膜片,原普通型膜盒的膜片为内膜片,当外膜片上接受压力信号时通过硅油的传递原封不动的将外膜片的压力传递到了普通膜盒上,从而可以测出外膜片所感受到的压力。
   隔离型压力/差压变送器主要是针对特殊的被测量介质设计和使用的,如果被测介质离开设备后会产生结晶,而使用普通型压力/差压变送器需要取出介质,会将导压管膜盒室堵塞使其不能正常工作,所以必须选用隔离型。隔离型变送器通常作成发兰式安装,即在被测设备上开口使变送器安装后它的感应膜片是设备壁的一部分,这样它不会取出被测介质,一般也不会造成结晶和堵塞。
   当被测介质需求结晶温度较高时,可选用将膜片凸出的结构,这样可将传感膜片插入到设备内部,从而感应到的介质温度不会降低,这样测量是有保障的,即选用插入式发兰变送器。
   隔离型变送器有远传型和一体型之分。远传型即外膜盒与测量膜盒之间用加强毛细管连接,一般毛细管为3~5米,这样外膜盒装在设备上,内膜盒及变送器可以安装在便于维护的安装支架上;另一种形式是外膜盒与变送器做成一体直接由发兰安装在设备上。对于隔离型压力变送器它还可以作成螺纹连接型,即外膜盒或外弹性元件可在安装螺纹的前面,只要在被测设备上焊接上内螺纹凸台,便可将变送器直接拧到设备上,安装非常方便。
   隔离型压力/差压变送器的制作复杂,材质要求也较高,所以它的价格通常是普通型的3~4倍。
  2.2 选型原则
   在压力/差压变送器的选用上主要依据:以被测介质的性质指标为准,以节约资金、便于安装和维护为参考。如果被测介质为高黏度、易结晶、强腐蚀的,必须选用隔离型变送器。
   在选型时要考虑被测流体介质对膜盒金属的腐蚀,一定要选好膜盒材质,否则使用后很短时间就会将外膜片腐蚀坏,发兰也会被腐蚀坏造成设备或人身事故,所以膜盒材质的选择非常关键。变送器的膜盒材质有普通不锈钢、304不锈钢、316/316L不锈钢、钽材质等。
   在选型时要考虑到被测介质的温度,如果温度高,达到200℃~400℃,要选用高温型,否则硅油会产生汽化膨胀,使测量不准确。
   在选型时要考虑设备的工作压力等级,变送器的压力等级必须与应用场合相符合。从经济角度上讲,外膜盒及插入部分材质比较重要,要选合适,但连接发兰可以降低材质要求,如选用碳钢、镀铬等,这样会节约很多资金。
   隔离型压力变送器最好选用螺纹连接形式,这样既节约资金,安装也方便。
   对于普通型压力和差压变送器选型,也要考虑到被测介质的腐蚀性问题,但使用的介质温度可以不予考虑,因为普通型是引压到表内,长期工作时温度是常温,但普通型使用的维护量要比隔离型大。首先是保温问题,气温零下时导压管会结冰,变送器无法工作甚至损坏,这就要增加伴热和保温箱等装置。
   从经济角度上来讲,选用变送器时,只要不是易结晶介质都可以采用普通型变送器,而且对于低压易结晶介质也可以加吹扫介质来间接测量(只要工艺允许用吹扫液或气),应用普通型变送器就是要求维护人员多进行定时检查,包括各种导压管是否泄漏、吹扫介质是否正常、保温是否良好等,只要维护好,大量使用普通型变送器一次性投资会节约很多。维护时要注意硬件维护和软维护相结合。
   从选用变送器测量范围上来说,一般变送器都具有一定的量程可调范围,最好将使用的量程范围设定在它量程的1/4~3/4段,这样精度会有所保证,对于微差压变送器来说更是重要。实践中有些应用场合(液位测量)需要对变送器的测量范围迁移,根据现场安装位置计算出测量范围和迁移量进行迁移,迁移有正迁移和负迁移之分。
   目前,智能变送器已相当普及,它的特点是精度高、可调范围大,而且调整非常方便、稳定性好,选型时应多考虑。
   按照设计规范,在工程设计选型中,究竟采用气动变送器还是电动变送器,因其各有特长,应该根据装置的具体条件进行综合考虑和分析。以下几点可供选型时参考:
   ※ 集中操作程度及响应速度;
   ※ 是否与DCS计算机操作相配合;
   ※ 经济性、可靠性及使用维护方面;
   ※ 安全性(防爆、停电、气源故障等);
   ※ 环境条件及传输距离。
   一般来说,下列条件以选用气动变送器为宜:
   ※ 自变送器至显示调节单元间的距离较短,通常以不超过150米较为合适;
   ※ 工艺物料是易燃易爆介质及相对湿度很大的场合;
   ※ 要求仪表投资少、响应速度要求不快的场合;
   ※ 一般中小型企业要求易维修,经济可靠;
   ※ 在以电动仪表为主的大型装置里,有些现场调节回路不要求引入中央控制室集中操作。
   下列条件以选用电动变送器为宜:
   ※ 变送器至显示调节单元间的距离超过150米以上;
   ※ 大型企业要求高度集中管理的中央控制;
   ※ 设置有DCS计算机进行控制及管理的对象;
   ※ 要求响应速度快,信息处理及运算复杂的场合。
   实际中,在现代化生产装置中都是发挥它们各自的特点进行混合选用的。

  3. 压力变送器的选型

   从物理学角度来看,任何一个物体上受到的压力都包括大气压力和被测介质的压力(一般称为表压)两部分。作用在被测物体上的这两部分压力总和称为绝对压力。
   P绝=P表 + 大气压
   测量绝对压力的仪表称为绝压表。对于普通的工业压力表测量的都是表压值,也就是绝对压力与大气压的压差值。当绝对压力大于大气压值时测得的表压值为正值,称为正表压;当绝对压力小于大气压值时测得的表压值为负值,称为负表压,即真空度。测量真空度的仪表称为真空表。
   ⑴ 为了保证压力测量精度,最小压力测量值应高于压力表测量量程的1/3;
   ⑵ 对需远距离测量或测量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应选用压力传感器或压力变送器;
   ⑶ 在测量精度要求不高时,可选择电阻式或电感式、霍尔效应式远传压力变送器;
   ⑷ 气动基地式压力指示调节器适宜做就地压力指示调节;
   ⑸ 压力变送器、压力开关应根据安装场所的防爆要求合理选择。

  4.差压变送器的选型

   差压变送器根据以下几点选型:
  ⑴ 测量范围、需要的精度及测量功能;
  ⑵ 测量仪表面对的环境,如石油化工的工业环境,有可热(有毒)和爆炸危险气氛的存在,
  有较高的环境温度等;
  ⑶ 被测介质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状态,如强酸、强碱、粘稠、易凝固结晶和汽化等工况;
  ⑷ 操作条件的变化,如介质温度、压力、浓度的变化。有时还要考虑到从开车到参数达到正
  常生产时,气相和液相浓度和密度的变化;
  ⑸ 被测对象容器的结构、形状、尺寸、容器内的设备附件及各种进出口料管口都要考虑,如
  塔、溶液槽、反应器、锅炉汽包、立罐、球罐等;
  ⑹ 其它要求,如环保及卫生等要求;
  ⑺ 工程仪表选型要有统一的考虑,要求尽可能地减少规格品种,减少备品备件,以利管理;
  ⑻ 实际的工艺情况:
   ① 考虑被测对象是属于哪一类设备。如槽、罐类,槽的容积较小,测量的范围不会太大,罐的容积较大,测量的范围可能较大;
   ② 要看介质的物化性质及洁净程度,首选常规的差压变送器及浮筒式液位变送器,还要对接触介质部分的材质进行选择;
   ③ 对有些悬浮物、泡沫等介质可用单发兰式差压变送器。有些易析出、易结晶的用插入式双发兰差压变送器;
   ④ 对高黏度介质的液位及高压设备的液位,由于设备无法开孔,可选用放射液位计来测量;
   ⑤ 除了测量方法上和技术上问题以外,还有仪表的投资问题。
  综上所述,变送器的选型,技术上要可行,经济上要合理,管理上要方便。

温州永胜电工仪表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