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温控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9-05-07):
想了解一下,台达温控模块的PID是怎么设定的,是默认的还是需调节的,该如何调整,所谓的P、I、D分别是什么。比如温度显示值比设定值高的话该调那个,我是用接触器控制加热的,显示值低于设定值比较多的情况下,接触器开始频繁动作的话该调节那个。假如显示值到后,但比实际用温度表到槽内实测的温度低或者高,该如何修正。

温州永生仪表有限公司

网友A:
好像配置不对

如果用接触器控制加热,应该选用时间比例型温控器,而不是PID型温控器,除非PID型温控器除了PID参数外,还有更多的参数可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