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形电流表的原理

楼主(2009-05-19):
英文名: clip-on ammeter

  钳形电流表的用途及工作原理

  通常用普通电流表测量电流时,需要将电路切断停机后才能将电流表接入进行测量,这是很麻烦的,有时正常运行的电动机不允许这样做。此时,使用钳形电流表就显得方便多了,可以在不切断电路的情况下来测量电流。其工作原理如下:

钳形电流表是由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组合而成。电流互感器的铁心在捏紧扳手时可以张开;被测电流所通过的导线可以不必切断就可穿过铁心张开的缺口,当放开扳手后铁心闭合。穿过铁心的被测电路导线就成为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线圈,其中通过电流便在二次线圈中感应出电流。从而使二次线圈相连接的电流表便有指示-----测出被测线路的电流。钳形表可以通过转换开关的拨档,改换不同的量程。但拨档时不允许带电进行操作。钳形表一般准确度不高,通常为2.5~5级。为了使用方便,表内还有不同量程的转换开关供测不同等级电流以及测量电压的功能。

温州永胜电工仪表有限公司

网友A:
楼主公司的表

基本上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

网友B:
上个原理图论论吧。

网友C(2012-06-01):
有电路图应该能解释的更明白点,百度

网友D:
钳形表一般可以上到多高的频率啊

网友:
这个如果学过电路就可以分析它的电路和原理图吧。自己可以对原理图分析一下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