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4天,也搞不明白的问题,模拟高手帮忙了

楼主(2009-05-20):
A点:100KHz方波,脉宽=49%,伏值=10Vpp,有效值为4.899V,长时间测试这4个参数不变化
B点:停机2小时后再上电之后的30分钟左右总是有15-30个mV的漂移才能稳定,这是为什么?想了4天也想不明白。
R,L,C,用热风枪从20度加热到90度,A点不变,B点仅变化3个mV,排除温度的影响。
我想做个电涡流移位传感器,各位神仙,救命啊!

网友A:
换电容

   换个1000V的CBB电容试试,黄色扁正方那种,云母电容这里说实话不合适
   也有可能是阻尼状态,试试电容换大点,电感调小一点试试

网友B:
只用热风枪加热R有什么效果?

楼主:
神仙啊,换CBB之后是好了很多

可哪一种CBB最好呢,请指教。

楼主:
还是这个

网友A:
这样

   你去Wima 的网站学学怎么查频率损耗参数,另外,你能不能不用方波用正弦,至少用三角波会好很多

楼主:
正弦波用过了

一样的漂,而且正弦波在控制幅度稳定时复杂,成本较高,所以改用方波了。

楼主:
问题解决

布线问题,布线分布电容太大,可能还有转换开关(这个电路图没画出来)也有分布电容,把三个元件用线连到电路板之外,所有的问题解决。

也不是云母电容的问题,至于换CBB电容后漂移小了是因为焊到电路板外面分布电容也减小了。

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