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解释下示波器的带宽极限的含义

楼主(2009-06-23):
打算买台二手示波器,看TDS3054参数,带宽500MHz,下面有个
带宽极限 20MHz,150MHz的参数,不知啥意思,请解释下
另想出3000-4000买台数字示波器,请大侠给个建议

网友A:
有钱人啊

TDS3054,我一直的梦想.
那是带宽限制.可以设成20M,150M或不限.
就是在内部加了一个20M或150M的低通.有时测信号不希望看到高频的部分就要打开这个功能.

楼主:
谢谢。

TDS3054我只是看看,买不起的,已经决定买UT2102CE了,2950,不开票

网友B:
   楼上,你是哪的,那个UT2102CE的价格好像有点高了!
   不过你要是买UT2102CE,建议你不如买个二手泰克机器!

楼主:
我是郑州的

UT2102CE的价格,淘宝上最便宜好像2830,虽然便宜了100多,但是没有在本地买着放心。估计4楼说的是UT2102C,那个能便宜300多。两者有差别的,虽然差了一个字母“E”。二手泰克的,这个钱只能买个TDS210,TDS220也有这个价格的,但是成色差,另外就是大多数二手的不是原装探头,性能会打一些折扣,综合下来,还不如买台国产的新的。

网友B:
   我怀疑你是UT的托!

楼主:
不要做毫无根据的推测

以为自己好像先知先觉似的。也不知道你老人家从哪里怀疑我是托的

楼主:
星期天买了UT2102CE,2900,不开票

不过有种被愚弄的感觉,实时最高采样1Gs/S,等效采样25Gs/S,之前在淘宝上看介绍(优利德的官网上下不到说明书和手册),等效采样是50Gs/S.
普源的和泰克的明确说单通道是1Gs/S(50Gs/S),双通道是500Ms/S(25Gs/S)
优利德的没有说明。
还有一点,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摄像机的视频输出,示波器的的视频触发模式能正常锁住,显示同步头,经过运放(OPA2354)放大两倍后,就锁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