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买台示波器,请大侠给个建议

楼主(2009-06-23):
打算花3000-4000买个数字的,性能稳定。
另外,想知道示波器的带宽极限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低频转折点的频率和高频转折点的频率,对这个参数没有印象

网友A:
这个价,只有普源100M

没得选.
用也可以用.
看上去也挺不错的.

网友B(2009-08-01):
很尴尬的定位价

网友C:
要求这样价位的示波器,你就应该把自己的要求说出来,需要测试的信号类型,常测量,等等,可以和我们的工程师联系,MSN:agitek-test@live.cn,E-mail:agitek@live.cn

网友D:
我1770  普源5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