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4 V/I 4~20mA 转换芯片的调零和满刻度调节问题

楼主(2009-07-05):
附件中有AD694的中英文资料,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我想问下用过AD694的朋友几个问题:
1)4mA偏置电流调零(Optional 4 mA Zero Adjustment)
   调零中要用到的电阻阻值的选取问题。数据手册上PAGE8给出相应的公式
      RP = 180 W (1/X – 4.5)
      RF = 500 W [(VREF / 1.22 V) – 0.18 – 0.82X][1/X – 4.5]
     我不明白的是,公式如何得来的,以及X(the desired range of  adjustment as a fraction of 4 mA)所代表的含义,当然中文资料里已经翻译出来为所需最大调节量与4 mA的比值,但是,我依然困惑:假设最大调节量为a,那么(4 mA+a)是否就是代表着输入为零时的输出电流信号值,而X=a/4mA???
2)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满刻度调节(有两种满刻度:10V和2V)
  10V满刻度:
  RT = 1.8 kW ((1 – X)/X)
  RS = 9 kW [1 – 0.2 (1 + X)( 1 – X )] / 2X
 2V满刻度:
  RA = 2 * X * RB where RB is greater than 5 K
  RC = (2.75 kW * X)/(1 – 0.275X)
具体的请见附件。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572529238.rar

楼主:
另外一个弱弱的问题

其实,最根本的是,我没搞清楚为什么要调零和满刻度调节。
有人懂吗?请回答在下的这些个弱弱的问题。

网友A:
对于线性电路,特性是一条直线(线段),所以校正

时,校正两点就够了,一般的做法是就是标定最小值和最大值

楼主:
回楼上

调零目的说的很对。
但是能不能针对这个芯片的DATASHEET讲解一下,
公式是怎么来的啊?上面有我的疑问,还有我上传的资料。

网友B(2011-11-24):
俺也用过AD694,但是想知道如何调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