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表温度检测设计

楼主(2009-07-06):
(无正文)

楼主:
看来也许是我的问题不够明确清晰

我详细阐述一下:
现有资源:10位AD,OP,模拟开关,PT1000
实现目标:测量0~100度的温度,分辨精度要求达到0.1摄氏度
设计思路:通过OP设计减法器,获得温差对应的电压差(0V~0.2V),然后通过OP做放大电路,将信号放大10倍,用10位AD就行模数转换获取电压值,然后查表获取温度值
隐藏问题:由于铂电阻加工时的工艺问题,可能会存在寄生电阻,如果消除寄生电阻对测温准确度的影响?这个温度较准电路使用10位AD是否会有问题?另外:采用的OP,不可避免的引入电源噪声,如果确保电源噪声不影响测量值?

网友A:
如果说精度……要先看你们能投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