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测量电源波纹?

楼主(2009-07-16):
(无正文)

网友A:
必须接到负载两端

环境干扰太大,另外示波器的档次比较低

网友B:
模拟示波器测量会好点吧

网友C:
调节电压档位,调到20mV 档再测,读取Vp-Vp就准了

网友C:
打到交流耦合档

网友D:
回帖是美德

网友E(2009-08-15):
注意接地良好,或者改用近地线连接地,然后就是采用平均模式可以滤除一些随机噪声。带宽限制得看你测量的信号了

网友F:
楼主,你去找泰克的支持给你们意见!

那个示波器没有人敢说不好了!

网友G:
都DPO7000系列了??
你测电源纹波还是波纹??有没有进行带宽限制?高端示波器测量电源纹波的时候可以将通道的带宽限制在20MHz以减少高次谐波的干扰~
详细的资料你可以登陆www.agitek.com.cn,找他们的工程师详解,我是他们的客户,在接受他们培训的时候听这么一说的

网友G:
3# jaciya 我真不知道你明白泰克的示波器了没!泰克DPO7000系列带宽已经有1GHz,采样率也在5GS/s之上, 不知道您所谓的高端示波器指标能有多好?

网友H:
把测量带宽设置到20MHz, 你这样全频带测,连噪声都测出来了。另外,测得时候要带腕带。

网友I(2012-12-04):
http://www.ti.com.cn/general/cn/ ... tsp?contentId=55117

看看TI的电源小贴士吧,里面有教你如何测量纹波。。。

网友J:
上次有看到一篇写鼎阳示波器测电源纹波的**,楼主可以去看看,不知道说的是不是一回事,贴不了链接,标题是:鼎阳示波器在测试电源纹波上的应用

网友K:
纹波最好用模拟示波器 不失真    数字的要限制带宽

一般测量纹波是在ic的地和电源脚测量

网友L:
看帖就回帖

网友M:
这个的确会遇到这个问题,示波器测试时候,探针点地也会有40mV左右的文波。这个应该需要调节示波器吧。明天上班看看~

网友N:
这个不是示波器的问题,主要是电源问题。电源的工作机制注定它就是个巨大的干扰源,很多电源厂家没有能力降低这种干扰。遇到这种情况,还是果断更换供应商,比如看看俺的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