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全波整流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7-17):
用于检测交流信号的大小。设计使用经典精密全波整流电路,IN端输入交流信号,50Hz,幅度大约0-1V;用单片机测量out端的信号波形。测量都可以实现,但是有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R6为下拉电阻)设想输出为0。但是实际使用时out端会有测到十几mV的值。原以为是运放的问题,换TL082有的能好;换了LM358,也是有些能好,可是有的可能过几天又有此问题。 帮忙判断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运放失调电压的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看看可能还有什么原因?

楼主:
估计是零点漂移的问题

发现用烙铁加热LM358运放可以改变这个误差。帮忙推荐下零点漂移小的运放!

网友B:
tl062

tl062

网友C:
COMS运放可能会更提高零点的便宜,同时也提高了输入阻抗

网友D:
还是用差分方式吧!

网友E:
这个运放必须使用轨到轨的

网友F:
用我这个电路试试,直流保持在零,R7,R6调节增益

网友G:
这个电路可以不?

网友H(2010-03-17):
看看,我也在做这个电路

网友C:
你使用OP2177测试下,可能会好很多

网友I:
我也做过这个视乎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呀。

网友J(2010-06-09):
可能是接地的问题吧

网友K:
早就遇到过,失调电压及温漂共同影响,换成OP07可以改善,大约在2mV左右

网友L:
具体做法是在整流前加一级OP07运放,后面IC换成LM358.输出大约在2mV左右!

网友M(2011-05-16):
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经过运放放大,整流死角大大减小。但运放增益不是理想的无穷大。
故仍有微量的死角。这是电路程式固有的。采取措施可以减小。洛奇特电子 rocket08@sohu.com

网友N:
out端会有测到十几mV的值

网友M:
调整正负波放大器的电阻,使叠加后的结果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