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功能强一点的光电反射传感器

楼主(2009-07-28):
最近临时插入一个差事:
测量一个气动产品的转速(全金属,被测转轴可选圆柱和 六面体),18000转/分,23000转/分,范围应该在10000-30000转/分;
转轴直径10-20mm;
测量距离最好4-50mm;
应用场合位气动车间。
原来用的是ST188,实验室调试号,车间好用过几天,软件计算采样没有问题!但是近几天经常不好用。我发现按照产品手册推荐的电阻值根本不行,我自激匹配了电阻,R1=1k;R2=10k;发射极引一9013,输出信号取自9013的集电极,这是我在实验室花时间匹配的。不知道通用性如何?在车间似乎抗干扰能力较差!!能否推荐一个通用性和 稳定性好点的匹配电路?或者推荐一款其他的反射传感器?

楼主:
积分不够,传不了图,郁闷。。。。。单位上网受限!更郁

产品量大,讲究测试效率!我做了红绿指示灯判断转速合格与否,增加速度实时显示(7段数码管)。现在问题集中在传感器的稳定性和适用性上!

网友A:
被测轴上有贴反射膜吗?

有的话,传感器的参数应该是较宽容的,若是利用金属六角面反射来测的话,则稳定因素还应包括被测工件的光洁度,清洁度等状况.

网友B:
反射膜+普通发射接收管就行了

楼主:
反射膜需要专门取电子市场买吗?

荧光纸可行吗?我用过A4白纸和M3黑胶带,好用过!我在六角面连续抛光2个面,有时候一圈测得一个,有时候测得2个,但是还能用!用一个纯金属抛光面不是很好捕捉到。原理应该是突出镜面反射,避免漫反射,是吗?
传不了图,郁闷

网友B:
只要对比分明就可以了

以前做过在电机轴上用筷子粘点白油漆刷一条线就可以了;用两道橡皮筋把一小块香烟纸绑在轴上也可以。这些都是临时测速用的办法,如果做成工业产品,估计还是要好好琢磨一下。

楼主:
针对ST188,说说心得?

用过ST188的讲讲经验和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只制作了2台,似乎是晴天调好了,现在雨天不能用!东西没做可靠,影响到生产进度了。。。。。,怕被老板批!
打算明天去杭州电子市场买只反射式光电开关,南旭的MC-M12R20NO,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