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提供一个低成本的测量方案。

楼主(2009-07-28):
  用于电池供电的手持设备,CPU要求低功耗,8bit的足矣,最好带段式LCD驱动的,ADC至少是12bit,采样率不低于100KSPS,因为对成本敏感,因此希望能找到一个低成本的方案,ADC必须准确,不象某些CPU片内的ADC,摆设而已,不能用于实际。
  MSP430是个好东西,不过太贵了。
  哪位能提供些信息,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你先搞清楚一个真12位ADC多少钱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B:
没你想想的怎么麻烦的说用7135就好了也很便宜

你先搞清楚一个真12位ADC多少钱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B:
不过确实可以告诉你那些片内12位ad的单片机,你几乎都很难

网友C:
同问

2楼: 你先搞清楚一个真12位ADC多少钱
一个12位ADC多少钱呢?

对转换速度不要求.
但对功耗有要求.

因为是电池供电的.

为什么不选用内置ADC的MCU呢?

网友D:
msp430F449 or 135

好象有一个只是10多块钱。 100kbps采样速度。

楼主:
MSP430有那么便宜?

我买的带真12bit ADC的要40多。

网友E:
“不象某些CPU片内的ADC,摆设而已,不能用于实际”

这是与你的模拟电路、PCB设计和解决方案密切相关的呀,怎可这么简单的说呢。

楼主现在已经圈定对器件的要求了,那就很难再有好的解决方案了

网友F:
GC7139一片全部搞定,只是单片机的价格

网友G:
一块几毛钱带16位AD带LCD驱动待机电流0.xxuA的芯片大把

网友H:
12楼:16位AD带LCD DRIVER才1块多?是*币还是美元?

网友I:
7106,这最便宜了,只要7到8元*币,但是采用速度可能没有你说的那么快,当然前提是你之做一个单纯的现实

网友J:
用STM32,或C8051F吧,其实FREESCALE,也有的,但是服务太差了,对于小客户来说

网友G:
找一下台湾的松瀚 富晶

网友K(2011-05-17):
单片机ADC在 100KC 是属高速的,单片机 ADC 12位以上都是过采样的,是低速采样的,内置LCD控制器。这种芯片要价格低,选择余地几乎没有。因为芯片外设功能集成全,ADC 指标高。推荐C8051F410和HT1621 组合。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性价比较高的。洛奇特电子 rocket08@sohu.com

网友L:
CPU要求低功耗

网友M:
12bit如果是低速的积分型ADC也就小几块钱的事,逐位逼近的肯定要2位数的MCU才有

网友:
STM8L15X 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N(2011-06-17):
CYPRESS PSOC3可以达到要求,但是一味追求低价,可能没戏. QQ: 735167122

网友O:
STM32稍许偏贵,也请考虑一下.

网友P:
松翰的1909可以考虑以下,内部16位adc,做到12位一点问题都没,在电子秤中能做到1万的精度,带lcd驱动,8位的单片机。呵呵,这是我几年前用的芯片,现在不知有没其它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