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大电流运放吗?

楼主(2007-01-03):
1。引脚和op07兼容
2。能用正负15V供电
3。输入失调电压和op07相当
4。输出电流能达到40mA

谢谢!

网友A:
后面加射极跟随器

网友B:
运放并联的

加跟随器不行的,有可能是几个运放并联到一起使用的

网友C:
运放+8050+8550(扩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