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板上的数字量输入

楼主(2007-01-03):
师兄们:
    最近看了一块德国板,他用的许多器件,我都查不到,特别是他用的光耦合运放,用的很多,但查不到信号。他的光耦是五个脚的,其中三个脚的一边,最上端接+5V,最下端接GND。那中间就肯定是输入的74hc573中去的了。有师兄知道这种光耦码?还有光耦前面有像三极管的东东,起什么作用。我付板子照片,和他们的示意图。
    还有能推荐下,能提供MA级的恒流源芯片吗?谢谢。

网友A:
三极管类似的东西应该是ESD器件;

例如:

在这个板子上没有看到LED啊,建议重新测绘一下图纸;

楼主:
光耦集成了一个电阻

我估计,那个光耦的三个脚一边,是集成了一个电阻在里面,就像我们自己设计时,需要VCC加个电阻再接到collector脚。那有师兄知道什么光耦这样集成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