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高速AD的采样率和频譜计算

楼主(2007-01-05):
在设计一个测试仪,  使用了 AD9244-65,  其最大采样速率为 65M, 但最小采样率为500KHz(为了保证性能).  对于低频信号,  例如 1KHz, 我想使用 128倍频采样, 但 128倍频采样也才 128KHz 的采样率, 无法满足 AD9244 最小采样率 500KHz 的要求. 想请教下面2个问题:
  1. 对于象1KHz这样的低频信号,  我使用 128KHz X 10 = 1.28MHz 的采样率进行采样, 然后对AD送出的采样数据进行 10:1 抽取. 这样的简单处理是否会引起频譜方面的失真?  是否需要特殊的信号输入滤波器?
  2. 对某正玄信号进行采样后使用DFT计算其譜线值. 共采样1024 点. 若使用128倍频采样, 则每周期是128点, 共8个周期. 若使用256倍频采样, 则每周期是256点, 共4个周期. 不知使用哪种参数进行采样后计算得到的譜线值更准? 噪声更小?

  另, 不好意思, 为了急着弄清这个问题, 在<<模拟技术>>版也发了同样的贴.

                            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A:
呵呵,这样作肯定是不行的

1,这样做肯定会引起频谱方面的失真,需要先过行FIR滤波再抽取。
2,采用128倍频采样谱线值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