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达人,示波器上的耦合功能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7-01-08):
(无正文)

网友A:
接地当然就什么波形也没有了

直流输入用于信号有直流成分也有交流成分,需要看信号的直流成分的情况。
交流输入会隔去直流成分,只留交流成分,用于不需要看直流成分,或直流成分很大,用直流输入就会使波形跑到屏幕之外看不见了的情况。

网友B(2007-03-02):
re

一个是直接偶合,一个是通过一个小电
容偶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