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光电检测的兄弟来帮忙分析一下吧

楼主(2007-01-08):
想设计这么个电路,单片机控制普通的发光二极管发光
通过光电传感器或者光电二极管接收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
然后放大送至处理单元进行AD转换,根据光强不同,电压信号大小也相应不同
但以前没有设计这方面电路的经验
不晓得有哪些常用又便宜的光敏器件可以选用
是直接用光电二极管加普通运放搭一个调理电路还是有专门的集成模块可以使用,价格不要太高,有考虑过OPT301,但一个竟然就要500,吓了我一跳~~~
兄弟们推荐个好方案吧,谢谢了

网友A:
发光管的亮度还要定量呀?

楼主:
不定量

比如一个发光管发光
两个光电二极管接收,但摆放的位置不同,所以接收到的光强肯定有差别,只要能反映出这个变化就行
现在 初步思路是找个光敏二极管,用通用运放搭一个电流放大电路,转换成电压信号输出后,后面再接一个一阶无源低通滤波电路,诸位看这样可行否,可有更方便成熟的方案,或者可以指明哪些常用器件比较好用,包括运放、二极管等等

网友B:
可以定量,但采用脉冲调制就行.

网友A:
还有参数的离散性要考虑的

网友C:
如果要求不高,用两个运放在加上AD就好了

一个运放进行电流转电压的转换,另一个做电压跟随器功率放大,在到AD就可以了.我曾经用这种方式检测1UA的电流都行.还有AD前面最好不要加电容,会影响检测的精度.

网友D(2007-03-02):
re

opt101--30rmb

网友D:
re

对成本有要求可以直接用光电池或者光电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