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一只高精度的ad转换芯片

楼主(2007-01-09):
(无正文)

网友A:
接到ad芯片 的参考电压上

接到ad芯片 的参考电压上 不知道行不?

网友B:
要选24位的AD,不过对新设计者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C(2011-05-21):
做精确200万分辨度的精度,ADC要有22位精度,设VREF=2.5V, 2.5V/256/256/64= 0.596微伏。
电路噪声会大水冲了龙王庙。

网友D:
200/4=50;0.0001/50=2uV,也就是说最小分辨率要达到2uV,可见精度要求也比较高,找24位ADC,不过电路你就得非常讲究了

网友E:
200.0000